還有 PADS 9.3 可以下載嗎

楼主(2011-09-01):
    請問現在還有 pads 9.3 可以下載嗎?知道的請告知。

謝謝

楼主:
    非常感謝版主,有問題如下請指導一下

    你說要設置設環境變量:

"默認安裝在C盤就可正常使用.

    安裝完成後,設置環境變量:

變量名:MGLS_LICENSE_FILE
    變量值:C:\flexlm\license.dat"

請問在那裡及如何設置?可否指教指教。

    先謝謝

网友(2011-11-11):
    我的电脑--右键---系统设置---高级--环境变量   然后自己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