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问题(解决)

楼主(2011-09-02):
1.如图所示的黄色地线网络已经铺铜皮接在一起了,为什么在查看地线网络时还是显示飞线,
2.图2的顶层和低层的铜皮已经通过Stiching Via接一起了,地线网络也是显示飞线

谢谢各位热心回帖解答!

网友:
你的版本是不是2007sp1的.如是的话,这是软件的bug.
你可以换用pads2007sp4版本或以上来验证一下.

网友:
我的版本应该跟你的一样  搞到最后我经常一个个的数错误看看是不是真错

网友:
执行一下tools--->length minimization 试试,bug留下的鼠线一般是1,2根,不会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