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高手 指教 如何看 sinusoidal jitter mask

楼主(2011-09-02):
最近 我要测高速信号的眼图
需要自己制作眼图MASK,datasheet上没有直接给出模板参数
给的却是下图

请教各位大侠 这图到底代表了什么涵义,能从中看出mask参数吗?
sinusoidal jitter 到底表示的是眼图上哪一部分jitter,再所有介绍jitter的资料中我都没有看到有这种jitter的介绍。

学了一年高速信号 信号完整性了,这个问题始终都没能搞明白

网友:
这个是在做Jitter Tolerance的时候用,Mask顾名思义,类似于眼图模板一样,是说在做抖动容限测试的时候,不能超过接收机对SJ的容忍度不能超过这个曲线。

另,SJ是最容易实现的Stress eye一种,频率现在可以高到3G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