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双层板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1-09-02):
如果将一个双层板进行布局,器件也想摆两面的话,一般会把什么属性的原件摆在令一面?电路就是包含模拟和数字部分,我想把数字部分的一部分原件放大另一侧,有没有布过两层板得,能能简单的帮忙解释一下器件的分布上?谢谢!

网友A:
这要看器件重量跟焊盘面积的,比例大了过炉时候会掉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器件重量跟焊盘面积的,比例大了过炉时候会掉片的

谢谢!!三端滤波器,贴片的,可不可以放在另一面,就是用来滤器件的引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三端滤波器,贴片的,可不可以放在另一面,就是用来滤器件的引荐的?

各个公司规范不一样,而且不同器件比也不同,请参照你们自己公司规范或者厂家建议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