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寻求帮助!很着急

楼主(2011-09-02):
班子画完之后, 所有的文件都提取出来了, 发送给制版商, 告知外框尺寸严重不符, 他们看到的尺寸比实际的板子尺寸小很多,而我测量到的尺寸也比他们看到的要大一些, 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在提取的时候是不是有什么错误? 我把 board geometry/outline 添加到每一个提出的层次里面了。

有人有过类似的经历吗?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是不是我的文件提取的不对呀?

有没有可以把外框文件单独提取出来的? 我想把边框尺寸单独提取出来给他, 不知道这样有没有意义?

网友:
您是使用Gerber 6x00 嗎?

楼主:
不是的, 是RS274X

网友:
我也是用RS274X。但没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是不是你的OUTLINE有问题,

楼主:
你好, 我刚才查看了一下, 我有一个层 manufacture 的 边框在版图上面, 尺寸大小就是制版商看到的尺寸。 我现在把这个边框给删除了。 现在版图里面就没有这一层了。 我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提取出正确的尺寸?

制版商必须需要 manufacture/outline 层次的尺寸吗? 如果那样的话, 我是不是还得画一个manufacture/outline 边框,这个边框和 board geometry/outline 一样大小。

还有, 如果自己的版图上面没有用到manufacture/outline 的话, 最后提取*。art 文件的时候, 需要选中manufacture/outline  吗?

网友:
发文件给我帮你弄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哥, 你帮我弄好了, 我下次遇见同样的问题 还是不会呀!

这次, 我就在坛子多学习一下吧!

楼上大哥, 能不能把你最后出光绘文件的经验 容易犯错的地方给大家讲讲!

网友:
出光绘时的单位是英制的不?

网友:
用cam350看一下和你的PCB是不是一样的。

楼主:
不是的, 是mm 毫米。
基本上已经发现问题出在哪里了:  是在版图上面有一个边框图形, 在manufacture/outline 层。 这个图形的尺寸比 board geometry/outline  的边框尺寸小, 而board geometry/outline  边框才是我实际的板子尺寸。
现在我把这个小的manufacture/outline 层边框删除了, 又重新提取了一下*.art文件, 不知道是否可行。

网友:
你可以尝试下把outline  放在board  geometry 下 ,然后再去测下尺寸给工厂,在这个里面试试没准会成功哦 !

楼主:
我的版图的外框就是用board  geometry/outline画出来的。 测量出来的尺寸, 虽然很精确,工厂说不可以拿来使用的。 最好的办法就是生成文件。
我不知道 CAM350 里面到底需要哪一个层次的信息来定位版图的原点和尺寸大小,
是manufacture/outline  还是 board geometry/outline  , 还是这两个都要。 如果都需要的话, 是不是需要画两个大小一摸一样的外框呀, 他们两完全重合。

网友:
要在你出gerber的层面里添加 board geometry/outline   而且每个层面都要添加这一层   你的gerber文件里是不是只添加了manufacture/outline层啊  而且这层与board geometry/outline大小还不一样,

网友:
这个跟单位没关系

网友:
同楼上说的,出gerber的每层面里添加 board geometry/outline  ,抓个图给你 ,我平时设置都是这样的,从没你你说的问题。你出好文件,最好在CAM350自己看看,如钻孔有没有对上,某个文件有没有遗漏某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