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1-09-0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在pads2007 layout 里,用鼠标单独拖动原件的编号、原件名称或值的时候会出现“ COPY-No selected items or they must be processed with pin pair and parts ”的提醒,这是哪里的设置出现问题了嘛?用ctrl+E 拖动就不会出现提醒。
希望大家帮我解答一下,先谢啦!

网友A:
是开了金山词霸或其他什么翻译软件吧,关掉翻译软件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开了金山词霸或其他什么翻译软件吧,关掉翻译软件就行了

恩,刚才已经解决了,是开了有道翻译的原因。

网友:
还有这回事,没这样用过,还没遇到,呵呵

网友(2012-02-10):
    看来用PADS要关掉翻译软件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