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关于丝印

楼主(2011-09-02):
大家调丝印的时候有让软件自动check丝印有没有跟pad打架吗?
没找到地方改丝印的线宽,只找到如何改高度,那系统默认的线宽,生产厂家会有问题吗?

网友:
改高度的地方应该可以看到改线宽的地方

网友:
改线宽的附近就有个线的粗细!仔细找找,dfa里面能够检测你的丝印层有没有压到焊盘过孔什么的,当然,首先要设置规则,mentor这方面做的还是很完善的!如果嫌麻烦,在生成丝印层的时候有个选项能够自动的切开私营,设置一个避让规则就好!但是后果是切开的丝印可能看不出是什么东西,难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