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windows7下安装CADENCE ALLEGRO SPB 15.7教程!

楼主(2011-09-02):
我想这方面的资料应该是好多人需要的,希望有心人能够给予我们这方面的指导。

网友(2011-11-10):
深有同感,LMTOOL里,license server无法正常起来,导致PCB editor找不到license而退出。。

网友:
    現在win7 按原先程序裝一遍,license 不成功或無法裝都沒關係,只要主程是可以裝就好了,然後再把xp 用龍老大破解好的,整個目錄 C:\CADENCE\SPB_15.7  copy 到 win7 的電腦覆蓋他後 就可以用了.

网友:
    果然神勇,请问哪里可以下载到龙大的破解?

网友:
    只要不是用license 正常破解的 .都是暴力破解也就是龍老大的破解,就是15.7 最後面更新程式都是要龍老大破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