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skill,原地mirror

楼主(2011-09-02):
如题,好像有人做过,谁用过共享一下,同时,麻烦加上使用说明,好人做到底。
多谢。

补充内容 (2011-12-6 21:30):
6楼有关于该skill与16.X版本mirror功能的区别。

楼主:
能得到老大的回复,很开心。向deargds学习!!!

网友:
16.3中的mirror    Group   和deargds老大给的这个功能差不多
要是能加上via和cline的就完美了

网友A:
     這個Skill跟16.3中原本的Mirror功能,有何差異呢?

楼主(2011-12-06):
引用 网友A:
    這個Skill跟16.3中原本的Mirror功能,有何差異呢?

    我说一下啊,不一定对哈,

    这个skill与16.X版本的mirror的区别如下:
    1. skill的方法是先启动命令mirror_sym,然后可以tempgroup进行多个项目的mirror,当然肯定可以逐个的进行啦。

    2. 16.X版本的mirror(Edit/mirror)命令,如果要原地进行mirror的话,必须先选中symbol,然后edit/mirror,
        如果先启动edit/mirror命令,然后点选symbol的话,那么器件不是原地的,会跟着鼠标走。

    所以其实两者都可以实现原地的mirror操作,看你的习惯和心情啦。哈哈

    附:16.X以前的版本我没有用过,所以不是很清楚以前版本是不是不能原地mirror,
           请用过15.X的大侠补充一下吧。多谢!

网友A:
    謝謝大大的說明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謝謝大大的說明喔

    不客气,相互交流,共同提高。

网友(2020-03-11):
    建议用手势去设置mirror效果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