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capture license was not found问题求解

楼主(2011-09-02):
win7旗舰版,orcad16.3按SHooTERS破解的,运行orcad capture时出现orcad capture license was not found,求解解决方法···
教程参照 百度文库  ORCAD16.3安装步骤 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办了,拜托知道的给发帖解决一下,谢了··

网友A:
新手請勤勞的搜尋一下帖子吧,前輩們已經討論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請勤勞的搜尋一下帖子吧,前輩們已經討論太多了。

嗯,谢谢···我再找找··用了好几个办法都是没有解决,我比较木吧,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谢谢···我再找找··用了好几个办法都是没有解决,我比较木吧,唉···

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2169-1-1.html

另外方法
1)用超級管理員停掉 cdsNameServer.exe

2)run (開始->所有程式->Cadence->License Manager->) License Client Configuration Utility. (要填入5280@你電腦的名稱)(如何看電腦名稱:開始->執行->cmd->ipconfig /all裡面的Host name)

3)然後run (開始->所有程式->Cadence->License Manager->) License Server Configuration Utility (檔案指向先前crack的License Manager文件夾下的orcad_163.lic)

4)最後複製CRACK文件夾裡的orcad_163.exe, 拷貝到你的軟件的安裝目錄下,如c:\Cadence\,然後雙擊運行它,等待自動完成即可了。

5)將環境變數 [Path] 裡面的有關OrCAD的部分, 將他移到最前面. (就是有 %CDSROOT% 開頭的,  以";"為斷句, 可參考如下方所列出來的)

%CDSROOT%\OpenAccess\bin\win32\opt;
%CDSROOT%\tools\bin;
%CDSROOT%\tools\fet\bin;
%CDSROOT%\tools\Capture;
%CDSROOT%\tools\pcb\b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2169-1-1.html

另外方法

链接的方法不知道是说什么呢··但我防火墙什么的都关了···
第二种方法第五步不知道怎么改···
我的path是这样的,他说是怎么改啊···

网友A:
先點下方的 Path 使他底色變色,然後再點選 "編輯", 之後會談出一個視窗,將 Path 值的整段內容複製到文字編輯器(例如 Office word、wordpad、UEdit32.....),在文字編輯器裡面編輯順序。編輯完畢再複製回貼到之前彈出的視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點下方的 Path 使他底色變色,然後再點選 "編輯", 之後會談出一個視窗,將 Path 值的整段內容複製到文字 ...

大哥,对不起啊,我崩溃了······不知道怎么编辑顺序····每次只能编辑你个变量,编辑完之后自动排序,根本不明白什么排序之类的·····
“將環境變數 [Path] 裡面的有關OrCAD的部分, 將他移到最前面.”这句话到底指啥,把变量orcad的部分是指的关于orcad的变量吧,但变量名不能排序的啊·····path是以表格的形式给出的,一个变量名对应一个变量值,变量名的顺序不能变动啊····

网友:
請看圖片

网友:
按楼上改了,但是还是不行

网友:
是这样改吗?但是还是不行
12图是改后的
求助吖~~~!!!!!
各种方法都试了,现在就差这个了,求解

网友:
我的是长这样的。。第五次重装

网友:
难道还关电脑问题吗杀毒关了,系统服务项也试全开一次了,各种破解也试过了,哎哎。。先去睡觉了。。但愿明早能得到解救

网友:
这里还有一副貌似之前改错变量后破解的图

网友:
圖片  是錯的,多了一個 ENTER, 在 ORCAD 變量的末端,在 C:\Programs...... 的前端。
並且同樣的 %CDSROOT%\OpenAccess\bin\win32\opt 的末端少了 【;】 符號。

网友B:
改过了 还是不行诶

网友:
15的圖還是錯的  看圈出來的地方 請你用文字貼上來  我幫你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过了 还是不行诶

請看上一樓寫的。

网友B:
%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libutil\bin;%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pcb\bin;%CDSROOT%\tools\specctra\bin;%CDSROOT%\tools\PSpice;%CDSROOT%\tools\PSpice\Library;%CDSROOT%\tools\Capture;%CDSROOT%\OpenAccess\bin\win32\opt;
C:\Program Files\NVIDIA Corporation\PhysX\Common;%SystemRoot%\system32;%SystemRoot%;%SystemRoot%\System32\Wbem;%SYSTEMROOT%\System32\WindowsPowerShell\v1.0\;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Thunder Network\KanKan\Codecs;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Ulead Systems\MPEG;D:\matlab\runtime\win32;D:\matlab\bin;

网友:
改成这样了,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libutil\bin;%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pcb\bin;%CDS ...

【%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libutil\bin;%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pcb\bin;%CDSROOT%\tools\specctra\bin;%CDSROOT%\tools\PSpice;%CDSROOT%\tools\PSpice\Library;%CDSROOT%\tools\Capture;%CDSROOT%\OpenAccess\bin\win32\opt;C:\Program Files\NVIDIA Corporation\PhysX\Common;%SystemRoot%\system32;%SystemRoot%;%SystemRoot%\System32\Wbem;%SYSTEMROOT%\System32\WindowsPowerShell\v1.0\;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Thunder Network\KanKan\Codecs;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Ulead Systems\MPEG;D:\matlab\runtime\win32;D:\matlab\bin;】

18樓的文字你的還是多了 ENTER,請COPY上方文字的時候,要去調【】二個符號。

网友:
不行不如你加我Q 来远程帮我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DSROOT%\tools\bin;%CDSROOT%\tools\libutil\bin;%CDSROOT%\tools\fet\bin;%CDSROOT%\tools\pcb\bin; ...

enter是指空白么,但是拷过去就会没的,就算去掉也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enter是指空白么,但是拷过去就会没的,就算去掉也还是一样。。。

4樓的方法是針對 OrCAD16.3 按 SHooTERS 破解的版本。
OrCAD16.3 印象中有3種方法破解,SHooTERS 只是其中一種。
如果有安裝 HOTFIX ,安裝後要重新再運行4樓的第4步驟。

网友(2011-11-22):
也在求解救中。
  之前也是打不开,用下面的方法暂时解决了未响应,但早上起来就跟楼主一样了。

网友:
orcad capture 启动不了 显示未响应
最近出现一个特别的问题,就是cadence 其他产品都是好的,就是orcad capture 启动不了 显示未响应,我系统是win 7

找到 注册表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 找到 orcad ,把他们删除,保存,就行了。
我分析具体原因是因为他记忆了上次的编辑环境和文件,可能突然出错导致找不到相应的对象和用户设置就死在那个环节里面了,删除注册表就相当于把你的设置清除了一遍,就好了。

具体。。看下面截图。

网友:
提示: 该帖被管理员或版主屏蔽

网友(2015-06-12):
我来说一下我安装的时候遇到的问题,网上所有的破解教程上都没说清楚的。
笔记本系统是win7 64位的,之前有装15.5版本的,准备同时装16.X版本的。
从16.3到16.6都试了,按照网上破解教程装完后都是没有完全破解成功,打开软件提示找不到license。
这里说一下,license破解时没有问题的,后来发现是cadence没有破解成功的原因。
我说两点:
1.win7 64位系统,破解时LicenseManager文件下的cdslmd.exe程序要替换下,这个网上有的说了,有的没说。
  这个确切来说,我是都替换过的,至于不替换能不能破解成功,没有试。
2.破解时,要执行两个控制台窗口:LicenseManager.bat/cmd和Tools.bat/cmd。
 因为是win7系统, 一开始装时,我都是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的,结果在执行Tools.cmd时,窗口只会闪一下。这个
就是没有破解成功的关键。
网上也有说在执行这个命令时,窗口中会打印很多东西的,后来重新破解时,只是双击执行这个命令,打开的窗口才是对的,
不是闪一下这种情况。所以说破解不成功的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不需要用管理员身份执行。

总结一句,就是在执行Tools.bat/cmd时,win7 64位系统不能用管理员身份执行。
希望我的经验能帮到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