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 导出pdf 怎么把bottom的镜像过来?

楼主(2011-09-02):
16.5 导出pdf 怎么把bottom的镜像过来?哪位用16.5 的兄弟姐妹解惑下

网友A:
先导出dxf  在dxf里镜像  在打印成pdf档的  我一般这样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导出dxf  在dxf里镜像  在打印成pdf档的  我一般这样做

多谢回复,这样子可以导出零件,网络的信息么?如果不能,打印时直接选mirror不更好

网友A:
只要你导出的dxf里带有就可以镜像 ,直接打印也可以在file里面设置下就好了。打开你所对应要出的层面  就可以了。

网友B:
取消镜像,一般是要镜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导出的dxf里带有就可以镜像 ,直接打印也可以在file里面设置下就好了。打开你所对应要出的层面  就可 ...

我说的不是打印,是export pdf,这个出来的不是纯图像,可以在pdf中查找零件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消镜像,一般是要镜像的

可以说是取消镜像,也可以说是再镜像一次,这样出来才可以和pcba实物更好的对照

网友:
呵呵  不好意思我没在export里面导出过pdf档  都是在file/plot 导出的pdf    export导出的dxf到时用过   导出来的  文件pdf档的只能目检,用里面的查找的功能查不到。 dxf用该可以查找。来个你都可以试试看

楼主:
难道这是allegro的半吊子新功能/

网友(2011-12-31):
引用 楼主:
难道这是allegro的半吊子新功能/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没有,我也遇到同样的这个问题 ,导出来的BOTTOM不能镜像

网友C:
OK然后导出PDF

网友:
引用 网友C:
OK然后导出PDF

谢谢回帖,我的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OK然后导出PDF

无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用

用11楼的方法导出BOTTOM的镜像底片,再用个新板导入这底片,再导出DXF

网友:
我的可以直接导出镜像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