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cb文件要出多少张GERBER文件才能做出一块完整的板子

楼主(2011-09-02):
    各位大N,我想请教一个问题,以一块四层板的pcb文件要出多少张GERBER文件才能做出一块完整的板子,我们公司做板直接发pcb文件,没有弄过发GERBER文件做板,对这个问题不是很清楚所以想了解一下。

网友A:
    一般都是28个文件左右吧,
    个人觉得主要还是看板子所用到的器件,还有板子是不是两面都贴了器件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28个文件左右吧,
    个人觉得主要还是看板子所用到的器件,还有板子是不是两面都贴了器件等等

能说的更详细一点吗 感谢

网友:
    四层板最大极限是双面混合布THD和SMD。
    GERBER LIST:
         正面电气
         正面阻焊
     正面丝印
         背面电气
     背面阻焊
         背面丝印
         内层电气1
         内层电气2
         结构外型
    外加钻孔数据。

网友:
    gerber文件跟元器件的数量是没有关系的,跟层数量有关系。
    基本跟楼上说的差不多了。

网友:
    楼上正解,只要各层信号层,外加丝印阻焊和钻孔就可以了

网友:
    一个正常的CAM文档应包括n+6。
    n指层数
    6指:
顶层丝印层,Silkscreen TOP
    底层丝印层,Silkscreen BOTTOM
顶层阻焊层,Solder Mask TOP
    底层阻焊层,Solder Mask BOTTOM
钻孔参考层,Drill Drawign
    NC钻孔层。 NC Drill
    如双面板共需要2+6,共8个文件,如四层板共需要4+6,共10个文件,如六层板共需要6+6,共12个文件
    以此类推。

网友B:
    paste mask不需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paste mask不需要吗?

这个文件是用来做钢网的!

网友:
    应该是13+(N-2),这样算,N代表多少层
顶层Top (copper) Layer : .GTL

    底层Bottom (copper) Layer : .GBL

中间信号层Mid Layer 1, 2, ... , 30 : .G1, .G2, ... , .G30

内电层Internal Plane Layer 1, 2, ... , 16 : .GP1, .GP2, ... , .GP16

顶丝网层Top Overlay : .GTO

底丝网层Bottom Overlay : .GBO

    顶锡膏层Top Paste Mask : .GTP

    底锡膏层Bottom Paste Mask : .GBP

    顶阻焊层Top Solder Mask : .GTS

    底阻焊层Bottom Solder Mask : .GBS

    禁止布线层Keep-Out Layer : .GKO

顶层主焊盘Top Pad Master : .GPT

底层主焊盘Bottom Pad Master : .GPB

钻孔图层Drill Drawing, Top Layer - Bottom Layer (Through Hole) : .GD1

Drill Drawing, other Drill (Layer) Pairs : .GD2, .GD3, ...

    钻孔引导层Drill Guide, Top Layer - Bottom Layer (Through Hole) : .GG1

Drill Guide, other Drill (Layer) Pairs : .GG2, .GG3, ...
注:这里面不包括机械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