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可以进行交互布局吗

楼主(2011-09-02):
如题,我想在原理图中选中元件后,在PCB中也同时选中这个元件,AD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
    可以,不过一定要有工程文件。你不妨试一下嘛

网友:
    没找到,但个人感觉这个功能不是很有用的。

网友(点评):
在Allegro中这个功能非常有用,很方便对同一模块的PCB进行布局。

网友:
    原理图与PCB进行交互定位(在SCH中,Tools->Cross Select Mode)  选中  ok

网友(点评):
请问必须是在一个工程文件中才可以吗?

网友:
首先,原理图与PCB必须在一个工程里面。
在原理图编辑器中做如下操作,选中cross select mode:

在PCB编辑器中做如下操作,选中cross select mode:

    然后即可尽享原理图与PCB的交互式选择了。

网友:
    楼上正解。如果你要跳转到你选择的元件,可以选cross probe,快捷键T C

网友:
    反驳一下楼上说这功能没用的朋友,
我认为,从原理图update到pcb后,在pcb上对元件的布局能起很大的帮助。

网友(点评):
我也同意。

网友:
    楼上正解。。。。要是没有,那布局不得累死啦

网友(点评):
嗯,确实是这样,我现在在布局,只能看一下原理图,再到PCB找元件,每个元件都要找半天。

网友:
    啊!验证一下,确实很方便!原来我一直在用原始的办法和思维解决问题。惭愧!
          以为只有在调试的时候功效最强。一般调试也不会用开发设计原始文件。是用其他VIEW工具导入中间文件进行调试。
          目前这个状态是非常有用的确实可以解放原来那种看纸图纸摆器件了。
谢谢!

网友:
    这个功能对布局、找元件等是很有用的

网友:
    你说的是这个快捷键吗?我是新手。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