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大家来看看,我公司5位LAYOUT工程师未能解决的问题??

楼主(2011-09-02):
别家公司用CAD画的板框给到我司,我们照着他们给的图纸布局走线。但是走线时发现有个地方不准走线,放零件也不行。中间有一块灰色区域。请大家指点一下,怎么解决??谢谢!!

已解决,答案在30楼.

网友A:
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

就是不准走线,我把所元件删除也一样。

网友A:
发原文件看看,不是keepout sha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原文件看看,不是keepout shape?

文件没在这,在公司。我现在在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原文件看看,不是keepout shape?

文件没在这,在公司。我现在在家。

楼主:
怀疑是CAD上做了什么,我看CAD图纸上也用文字注明那里不能放器件。但现在是走线和铺铜都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怀疑是CAD上做了什么,我看CAD图纸上也用文字注明那里不能放器件。但现在是走线和铺铜都不可以。

一般是有些文字信息,你可以将除text颜色不关,其它所有颜色都关闭,然后再选择所有,不用管有没选到信息,执行delete,再试试看,或将文件发给我,我帮你处理。

网友:
那是不是那里要求挖空啊?

网友B:
把文件放上来就能解决了,嘿嘿

没有eda365论坛解决不了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文件放上来就能解决了,嘿嘿

没有eda365论坛解决不了的问题...

{:soso__5349503534138129523_3:} 特别是版主这样的牛人……
应该与CAD的导入没关系,还是layout里设置了什么规则。

网友:
引用 楼主:
文件没在这,在公司。我现在在家。

个人觉得是Keepout的设定方面的问题!

网友:
传文件上来,论坛就是解决你不能解决的辣手问题!

网友:
有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你那里应该是有字符类的!试着关闭当前走线层,然后再删去所有的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