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ubcircuit ATT used by X_U2 is undefined

楼主(2011-09-02):
我用各种方法加入包含ATT的lib文件都不行,在nom.lib加入,在library里加入路径都不行。求助高手指点

网友:
請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5994-1-1.html
裡面有3種方來建立 LIB 文件,並且將 LIB 導入 Pspice。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

网友(2021-11-01):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

楼主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怎么解决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