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板用电池的发展方向问题~

楼主(2011-09-02):
锂电池 充电/不充电 纽扣/柱状
超级电容
大家有这方面的研究么,板上用电池的发展方向如何,各种电池的优缺点如何?有研究过的么,请赐教~~~

楼主:
真晕一个周末都米人回答。。。。

网友:
板上用电池主要用在电脑,手表,手机等方面的, 锂电池用的比板上用的钮扣电池等其它电池要多很多。

楼主:
现在印制电路板上用的纽扣电池 都是非充电的锂电池么?发展趋势是什么?请教这方面的研究资料,万分感谢

网友:
现在印制电路板上用的纽扣电池 都是非充电的锂电池么?
原因大多數的鋰電池(纽扣型)是無法過熱風迴焊爐,做自動化貼片,需要人工手動焊接,(是因為溫度關係,據我所知,目前僅有一家日本三洋公司有)。

目前使用纽扣电池最多的就是手機(一機一顆),其目的在於保持手機的日期和時間,但是目前大多數的手機RTC電路都非常省電,大部分的主電池被拔下後,只要撐過斷電5分鐘即可,所以現在用的纽扣电池大多數都屬於"F"(法拉等級,不是uF)的大電容器,沒有必要使用真正的鋰電池,並且鋰電池價格會比較貴(成本高於大電容器),大電容器的體積會比較小。

真正的鋰電池所保存的電荷量,還是遠大於大電容器,有需要用到較大的電荷量的機器,還是會使用鋰電池。

楼主:
多谢楼上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看来很多山寨手机会这么搞,我们是大电路板(比电脑主板小),不敢这么做,用的还是正规的日本 锂电,非充电的3v ,充电的3.6v,最近领导让写板载锂电池研究报告,非常苦恼啊,希望有高人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