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提取的拓扑结构的阻抗与哪些因素有关

楼主(2011-09-02):
 如题:仿真提取的拓扑结构的阻抗与哪些因素有关?
 通过什么可以改变这些阻抗?

网友:
    同问!提取的阻抗值和通过cross-section设置的阻抗大小不一致,两者之间没有关系吗?
可以通过单击阻抗值在右下角修改。

网友(2011-10-14):
    事实上叠层设置和SQ的求解是有不同的,但是不会差别很大,这个问题cadence一直也没有给出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