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LP wizard中导出的封装导入到allegro

楼主(2011-09-02):
我在LP wizard中创建好元件封装后,导出的文件后缀名是.plb097 P$ b; _4 S' O# @  r
但我不知道在allegro中如何导入这个封装,求高手指导

楼主:
现在在LP wizard导出封装后各种格式的文件都有了,在allegro中也能单独打开,但我不知道怎么在其他的设计中调入这个封装啊,求高手指导

网友:
我用LP wizard中导出的封装时提示没注册,这个功能不让用,怎么处理才能导出呢?大侠,指点一下吧

网友(2011-11-08):
我把.dra,.psm文件放入库里。还是看不到元件!!

楼主:
这个知道了,在allegro中,setup/user preferences/paths/library然后添加padpath和psmpath,设定好封装的路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