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 SCH转Protel后 问题

楼主(2011-09-02):
如图 在pads Logic 原理图转成protel过程中 如何让comment值等于Value项的

网友:
你有的啥软件转的原理图,能否共享?

楼主:
就是DXP,那个软件太大了,你去搜下很多的

网友A:
找到DXP了,但不知咋转换,请指教。

网友(点评):
用AD直接导入,file->import

网友B:
转换前将logic原理图器件的所有信息删掉,只保留value值.

网友:
找到DXP了,但不知咋转换,请指教。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DXP了,但不知咋转换,请指教。

补充Jimmy 老大的 ,在PADS Logic中选择file-export,导出**.TXT  .
然后鼠标右击你导出的TXT,选择打开方式为DXP, 然后一路Next下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换前将logic原理图器件的所有信息删掉,只保留value值.

jimmy 还是不可以啊

还是一样的
在哪儿出了问题呢?
以下是我上传其中的一部分

网友(2013-08-05):
引用 楼主:
补充Jimmy 老大的 ,在PADS Logic中选择file-export,导出**.TXT  .
然后鼠标右击你导出的TXT,选择打开方 ...

郁闷,我的AD10,在TXT右键选打开方式没有DXP,在浏览里找到DXP的程序,点了也没反应,DXP根本就上不到打开方式的备选里。
     AD10先打开,选FILE/IMPORT后,也没有TXT的选择,只可以导入DXF/DW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