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4层板电源问题

楼主(2011-09-03):
这个4层板有多个LDO电源。其中一个LDO负责给蓝牙供电,并且这个LDO离蓝牙很近,我想问下面2种办法:
1.直接在信号层走电源线给蓝牙供电
2.电源出LDO后直接过孔进电源层,从电源层给蓝牙供电
哪个更可取一点?
第一次画4层板,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谢谢了!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直接在信号层走电源线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直接在信号层走电源线供电

那这样的话,蓝牙下面的电源层是不是就该空出来不用,防止其他电源干扰到蓝牙呢?
希望高手么不要吝啬自己的建议

网友B:
2.电源出LDO后直接过孔进电源层,从电源层给蓝牙供电
电源要注意比地内缩20~40mil

楼主:
引用 网友B:
2.电源出LDO后直接过孔进电源层,从电源层给蓝牙供电
电源要注意比地内缩20~40mil

谢谢版主

网友C:
可以考虑在TOP信号层画一小块电源铜,电源外面在围一圈地,四层板电源层一般在第二层,这样防干扰的效果会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在TOP信号层画一小块电源铜,电源外面在围一圈地,四层板电源层一般在第二层,这样防干扰的效果会比 ...

开始我也有这样的想法。
后来考虑到,本来这块板子用四层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干扰(这块板子要测uV级的微弱信号),如果还把电源和地放大2个信号层上,会不会不好啊?
还有,版主给的建议挺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在TOP信号层画一小块电源铜,电源外面在围一圈地,四层板电源层一般在第二层,这样防干扰的效果会比 ...

蓝牙芯片或主控通常都布在TOP层,那第二层应该是GND平面.
这样才可以给器件和信号提供最短的回流路径.
如果在TOP层画小块电源铜,
第二层又是其他电源的灌铜,
两个电源网络画在相邻层,会产生较大的噪声干扰

请三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牙芯片或主控通常都布在TOP层,那第二层应该是GND平面.
这样才可以给器件和信号提供最短的回流 ...

是的,所以我还是采用你的建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