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盘的问题

楼主(2011-09-03):
刚入职一公司,用的是allegro,以前没用过,我只能重新学习一下了。
等我看到制作焊盘的时候晕了,我调用公司库里边的焊盘如下:

如图所示,DEGAULT INTERNAL一层没有调用热焊盘Flash,而是直接设置的参数,
这个在中间层连接地的话,会全覆盖的,这么设置对吗?应该怎么设置,举个具体的例子,,谢谢了!

网友:
上图设置方式采用假flash的方式,但是设置也不对,必须在flash那一行填入70这个数字,

网友:
感觉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
    在themal relief 那栏可以选 flash
    (若公司有库就直接调用,没有要自己建flash焊盘再调用)

网友:
    表层不用设themal relief和AITI PAD,SOLDERMASK要比焊盘大点,等大的话,板厂没法加工,表层的花焊盘在灌铜的时候设置。其它没见有什么问题。

网友:
    等大的话板厂也可以加工吧?只不过绿油会上焊盘而已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