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IEEE 共模噪声问题.

楼主(2011-09-03):
这板子是两个口的1000M网口,第botton图上右边过来的两根是POE电源,第top张和第botton张上面的哪个颗IC是防护器件,
这板子没有关chassis GND,在图片上所看到的都是VCC GND,transformer器件是上在BOTTON层上的, 由于是公司项目的原因不能把BRD发上来,请理解!

网友A:
1 变压器前端视乎得隔离吧,一个地不太好吧?
2 变压器下方是否掏空会好些?
3 poe是48V,离其他普通信号的间距从最后一张图来看,似乎也不满足安规间距
4 既然没有chassis gnd,那第三张图,那个是铺的是什么地呢?

网友:
上面只是几点疑惑,或许不是楼主问题的关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变压器前端视乎得隔离吧,一个地不太好吧?
2 变压器下方是否掏空会好些?
3 poe是48V,离其他普通信号 ...

不好意思,是我说错了,这两个分别是RJ45 的CHASSIS地。。但是这两个地没有接到外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