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NINET For Windows V607 PCB反推SCH的神器

楼主(2011-09-03):
 PCB设计者在使用设计软件时都会用到软件的一种功能,就是PCB图转换成为原理图。大多的PCB设计软件都会自带这种功能,比如说protel系列软件98系列之后都能自己实现转换。PowerPCB也有自动转换功能,但是实现过程相对复杂,下面我们就PowerPCB如何将PCB图转换成为原理图做简单介绍。

回帖是个人素质的一种体现!

OMNINET For Windows V607.part01.rar

OMNINET For Windows V607.part02.rar

OMNINET For Windows V607.part03.rar

OMNINET For Windows V607.part04.rar

OMNINET For Windows V607.part05.rar

OMNINET For Windows V607.part06.rar

OMNINET For Windows V607.part07.rar

OMNINET For Windows V607.part09.rar

楼主:
        以PowerPCB提供的Pwrdemoa.pcb为例进行说明。
    1.打开PCB图, 选择菜单File-Report,文件类型选PowerPCB V3.0 Format Netlist ,将文件另存为Pwrdemoa.ASC。
        2.启动程序Omninet for Windows,输入文件类型(Type)选Pads-PowerPCB,Input File 1里用Browse指定网络表文件的位置。
    输出文件类型(Type)选EDIF。Output File 1指定输出文件的文件名和路径。
        然后点击Run(跑动的小人)。

    系统弹出一个输出窗口,

    点击Accept Data。完成后点击“确定”,再点击“Done”关闭输出窗口。退出Omninet for Windows。

楼主:
    使用教程 pdf格式      由于今天的上传上限已到,其余部分明天续传

楼主:
    下一个软件是:E-studio Pro

楼主:
    第8个文件 补齐

    OMNINET For Windows V607.part08.rar

网友(2012-05-14):
    我在点击软件的setup的时候让我输入password,才能安装。怎么解决呢

网友(2012-06-15):
引用 楼主:
    以PowerPCB提供的Pwrdemoa.pcb为例进行说明。
    1.打开PCB图, 选择菜单File-Report,文件类型选 ...

下载试试才行!

网友:
    破解不成功呢,

网友:
    就等E-studio Pro就可以试试看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8个文件 补齐

    Thanks a lot.

网友(2012-09-23):
    用处不是很大,有PCB图就等于不要抄板了吧

网友(2013-03-09):
    有点用处,收藏先

网友(2013-04-26):
    软件不错,非常感谢楼主分亨!

网友(2023-12-25):
引用 网友A:
谢谢学习了

谢谢学习了

网友(2024-10-22):
    密码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