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09建特殊形状焊盘

楼主(2011-09-03):
如题protel09建特殊形状焊盘,常规的只有四种啊。

楼主:
我是想问如何建,等待高手来回答!

网友A:
建一个焊盘,双击,修改成你想要的形状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一个焊盘,双击,修改成你想要的形状就可以

比如建一标贴盘,正常是矩形的,现在我想建的是矩形去掉一个角,也就是五边形,该怎么改?

网友:
其实,一个正常焊盘,包含如下几要素:顶层/底层  锡膏层  阻焊层,
用polygon在各层画你要的形状,做成封装,不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