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ood问题

楼主(2011-09-03):
    手机侧键FPC,flood点开始后出现错误报告,但铜仍能铺上,报告如下:

THERMAL RELIEF ERRORS REPORT -- Router_08_12_16_51.pcb -- Thu Sep 01 11:15:21 2011

           Drilled pads with                    Nondrilled pads with
    less than 50% thermal extensions      less than 50% thermal extensions

Report of Thermal Spokes Generator.

    On Bottom:
    FPC1.1  (-8.825, -1.3) # = 1

On Top:
    FPC1.5  (-8.825, -4.5) # = 0
FPC1.1  (-8.825, -1.3) # = 1

    Total Drilled pads:    3               Total Nondrilled pads:    0

    Report of Violating Thermal Spokes Remover.

    On Bottom:
FPC1.5  (-8.825, -4.5) # = 1

On Top:
FPC1.1  (-8.825, -1.3) # = 0

    Total Drilled pads:    2               Total Nondrilled pads:    0
但是当我将焊盘处的阻焊网去掉后,就不报错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铺铜和焊盘没连上,应该是设置隔热焊盘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铺铜和焊盘没连上,应该是设置隔热焊盘的原因。

不太明白,铺铜和焊盘连上不就短路了吗,另外隔热焊盘是什么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明白,铺铜和焊盘连上不就短路了吗,另外隔热焊盘是什么啊

flood的时候,不同网络的当然不会连上。
    你这个报错的大意就是,相同网络本应该用铺铜连上的却没连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ood的时候,不同网络的当然不会连上。
    你这个报错的大意就是,相同网络本应该用铺铜连上的却没连上。

大概明白了,我再仔细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明白了,我再仔细看看,谢谢!!!

    更正一下,这提示的不是“相同网络本应该用铺铜连上的却没连上。”

    它提示的是你的PCB的过孔式焊盘(Drilled pads )和SMD焊盘(Nondrilled pads )在铺铜Flood后焊盘的影线的个数小于你设定值的50%:例如你设定焊盘最少影线为2条,但在铺铜后,焊盘上实际的影线为1条。直观的可见下面的图

    这种现象主要是PAD周围空间不够或是铺铜框较小,可适当增大Pad间隙和铺铜框大小。

楼主:
    非常感谢!!!答案这么详细

网友:
    解释很详细,给力!
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2011-11-01):
    以前遇到这些问题就直接忽略了。BGA的焊盘一般一报告就是好几百个,感谢上面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