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画的原理图怎样用MENTOR做设计?

楼主(2011-09-03):
orcad画的原理图怎样用mentor做设计?求大侠解答,网上一些说法我试了,但是在选中心库的时候老是报错,很郁闷!

网友(2012-03-19):
我也一直想知道方法 哪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帮顶。。。
软件太多了不容易学。。

网友A:
用DX抄一遍吧,用orcad配合exp后期问题相当多
其实DX和orcad各有有缺点,并不是谁比谁好,只是大家太习惯orcad了,DX操作习惯差异需要时间适应

楼主(2012-06-27):
引用 网友A:
用DX抄一遍吧,用orcad配合exp后期问题相当多
其实DX和orcad各有有缺点,并不是谁比谁好,只是大家太习惯o ...

兄台说的对,但是有时候客户比较另类啊,需要这么做啊没的办法啊!

网友B:
mentor 安装的时候有个选项是ORCAD to exppcb的。
然后mentor这边按照网表建单独的cell库。
基本就是这样,实际没操作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mentor 安装的时候有个选项是ORCAD to exppcb的。
然后mentor这边按照网表建单独的cell库。
基本就是这样 ...

谢谢指点哈!现在就是理论不少,缺乏实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哈!现在就是理论不少,缺乏实践!

有个 Orcad-Expedition Interface
点了一步步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