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5V是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2011-09-03):
请智者指点,电路中-5V是怎么算出来的,谢谢。万分感激。

楼主:
    过来看的,没有一个智者出手,请网站总管理员帮忙。

网友:
    如果沒有記錯,應該是由電阻R268和R269決定的。查一下蕊片規格書就可以,一定有說明的。

网友:
    LX是方波信号,-5v有LX的占空比来决定,有LX信号的占空比由FB Pin决定,具体的你可以去研读下SPEC。

楼主:
首先感谢4楼提出宝贵的解释,不过4楼的说法是蜻蜓点水,说的都是常理,没说到本质上。LX 端是输出方波,经过电容耦合得到-5V,想问的是从电容耦合后是怎样得到-5V的?要从上图绿色框中原理上说,谢谢。

网友A:
應該說是由電阻 R268 和 R269 決定 +5V 的電壓,所以 LX 上的空佔比會固定下來,這個空佔比會剛好形成 +5V,同時也可以利用這個的空佔比來產生相同-5V。

LX 上在 HIGH LEVEL 經過 C262 和 D38 ,使得 C262 在脈波的 HIGH LEVEL 變成接地,所以 C262 會開始儲存電荷(原理圖的左端為正,右端為負)。接下來 LX 的 LOW LEVEL 脈波出現,使得 C262 經由 D37 導通,此時 C319 的 -5V電壓端(原理圖C319的下端)就是等於負的 C262 端壓+ LX 上的脈波高度,所以形成負電壓產生器。

C262 和 (D38 下地), (D39輸出)  剛好形成電壓位準偏位的作用。原理可以參考下圖的仿真。

楼主:
    谢谢金牌会员的精彩解答,还为解答做啦实验,非常感谢,EDA365不错。

网友:
     这仿真器好强大…… 求介绍

网友(点评):
仿真器是 Cadence 的 Pspice A/D. (要搭配 Cadence 的 OrCAD capture 畫原理圖)

网友:
    6楼强人,建议你建个群,以后大家有困难都来找

网友:
    原理是在开关导通时C262经过D37放电,所以电压是与+5相同的。

网友B(2012-04-18):
    这个论坛有强人!

网友:
    在于D37,38

网友C:
谢谢6楼的解答,但我有个问题:就是此电路中-5V电源能够供给多大的电流或能量?这块应该相当有限吧,这个电路主要用来做啥?

网友:
(FB基准电压) *(R263+R268)/R268  =   vout

网友:
-5V差不多就几十个毫安吧,有那个电容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應該說是由電阻 R268 和 R269 決定 +5V 的電壓,所以 LX 上的空佔比會固定下來,這個空佔比會剛好形成 +5V, ...

那C263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谢6楼的解答,但我有个问题:就是此电路中-5V电源能够供给多大的电流或能量?这块应该相当有限吧,这个电 ...

通常是產生給 LCM 負偏壓用。  有些 LCM 面板會內部有正電壓轉負電壓電路,有些沒有,沒有的就要自己設計。通常負電壓電路的電流需求是小於10mA 以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那C263起什么作用呢?

當輸出電壓有變化(包括負載變化造成漣波大小變化和雜訊干擾),利用電容旁路到回饋腳上,提升輸出電壓即時變化 (也就提升反應速度用)。此電容器值通常不大,約 10PF 到 220PF ,要看開關的速度(也就是頻率)的大小有所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當輸出電壓有變化(包括負載變化造成漣波大小變化和雜訊干擾),利用電容旁路到回饋腳上,提升輸出電壓即時 ...

多谢指点,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常是產生給 LCM 負偏壓用。  有些 LCM 面板會內部有正電壓轉負電壓電路,有些沒有,沒有的就要自己設計 ...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
没有强人怎么能有那么多人注册呢。呵呵。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2012-11-13):
这个是液晶屏供电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论坛有强人!

当然 那是版主

网友:
真正起作用的是上面的5819,他是一个5V的稳压二极管(正方向的有上面的二极管对地短接)

网友:
四楼和六楼都很牛

网友:
牛人解释的很到位

网友:
输出5V,你可以认为U37第一脚LX也是5V的,
LX PWM的,高电平5,低电平0,高电平时候通过D38给C262
充上5V的电,左正右负。PWM低的时候,C262左边的是不是接地了,那右边不就是-5V了吗?
那D37的另一端也不就是-5V了吗,这个电压不稳,最好就是2倍升压,然后接个稳压二极管稳压。

网友(2013-02-22):
6楼的高人啊,太强大了~!

网友E:
难道D37,D38上都没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难道D37,D38上都没压降???

D37、D38 使用 Schottky 二極管,它的 VF 算是會很低 (1A 的 Schottky 二極管 VF 約略 0.3V~0.4V 工作於 1A 左右,不同型號有不同的 VF),再者通常使用負壓電路的電路大多都是LCD負偏壓電路,它的工作電流通常小於 5mA ,可由 Schottky 二極管 I-VF 曲線可以查得 VF 壓降應該會小於 0.15V 或 0.2V 以下。所以大致上 D37、D38 壓降損失應該不大,輸出 -5V 的誤差不會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應該說是由電阻 R268 和 R269 決定 +5V 的電壓,所以 LX 上的空佔比會固定下來,這個空佔比會剛好形成 +5V, ...

版主好厉害,会仿真的人真好!

网友:
jacklee_47n 在公司叫「神奇的傑克」,請投以最崇高的敬意。

网友(2013-04-01):
学习了  强人好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應該說是由電阻 R268 和 R269 決定 +5V 的電壓,所以 LX 上的空佔比會固定下來,這個空佔比會剛好形成 +5V, ...

你好,请问仿真是用什么软件做的啊,难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仿真是用什么软件做的啊,难学吗

8樓的點評說過了。仿真器是 Cadence 的 Pspice A/D. (要搭配 Cadence 的 OrCAD capture 畫原理圖)

网友:
这个就是用C262反向做的,
LX为高时为5.7V(C262与D38构成回路,C262充电,C262左端为5.7V,右端为0.7V),
LX为低时为0V(C262左端为0V,但电容两端电压不可以突变,C262左端为0V则右端为-5.7V,故C262与D37构成回路,VDDN为-5V)

网友:
这样产生的-5V电流不大,带载后电压波动大。

网友(2020-09-19):
负五伏是来自于正五伏,利用开关电源在LX的零和五伏电压变化,实现电荷泵反向输出。电路中D37D38就是用来控制电流流向的

网友(2024-12-10):
    仅作记录:
1、LX产生方波信号,
2、LX输出高电平时,由于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此时C262两端会同时上升至5V,随后D38导通,此时电流由电容C262通过D38到地;
3、LX输出低电平时,C262电容两端电容同步下降,此时C262右侧电压低于0V,C319和后级向C262充电,VDDN-5V点电压下降;
反复2、3步骤,VDDN-5会趋于稳定,由于二极管存在导通压降,如果LX高电平时5V,最后VDDN-5V不等于-5V,需要考虑二极管压降,因此LX的高电平会比5V高,根据1N5819的datasheet,前向导通电压max是1V,高电平应该是6V左右

网友:
    很专业,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