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很基础的问题

楼主(2011-09-04):
   小弟刚刚接触pads,想知道如何将元器件的线连起来,也就是什么快捷键或者tool里面的什么是画线按键,还有就是如何画过孔。、
  这个和pritel  差别感觉还是大的。   求各位大哥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A:
F2/F3
SHIFT

楼主:
引用 网友A:
F2/F3
SHIFT

大哥,可以具体一点嘛 f2 / f3是选择底层和顶层的嘛?shift是选择画线的嘛?
                      - 谢谢指点

网友A:
F2走线
打开DRC后可F3
走线时按SHIFT过孔

网友B:
这位老兄还没有入门呀,书上都有的,这是最基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位老兄还没有入门呀,书上都有的,这是最基本的。

小样,什么时候有空来玩了

网友:
最近有点空,出来露下脸,冒个泡。过几天又得半个月都没得休了。

网友:
也许你需要进入ECO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F2走线
打开DRC后可F3
走线时按SHIFT过孔

   谢谢你啊,最近下载了个视频,讲的好详细,这些基础都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