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在做封装时遇到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1-09-04):
做一个IC封装,IC底下有热盘。所以理所当然的在下边放过孔。PLACE FILL。。一路下来,没问题。
但是导入PCB后。发现这个底盘没与其它网络相接。又要去取消LOCK PRIMITIVES后再一个一个的选择网络。

另外在做开关电源的共模线圈时,底下有一个四个尖端放电端。是用PLACE TRACE画的那种尖尖。导入到PCB中后也是一大片绿绿。我是用很多线才画成这个尖尖的。最消掉元件的LOCK PRIMITIVES后发现,这些线没有网络。而且线很多一个一个的加网络黄花菜都凉了。那只得重新画封装,此时不放TRACE。放FILL。再导入到PCB中把这些FILL改网络。
请问有什么解决方法呢。

网友:
第一个问题,不要放fill,用顶层方形焊盘。
第二个问题我还没看懂,还没见过这种元件。放个图看看?

网友:
开关电源的共模线圈时,底下有一个四个尖端放电端

其实这个问题的实质 还是异型焊盘的制作和使用问题。

从问题上判断 楼主 好像用的仍是99se,希望我的判断是错误的。若是用99SE,下面的内容可以不看了。

对AD异型焊盘的理解:

记忆中 AD 有专门的文档去说明异型焊盘制作的问题(包括网络的问题),有时间你们可以搜索下

理论上任何图形都可转换为PCB(可以是线段,块或覆铜,也可以包含via过孔),异型焊盘则是PCB图形的“引申”。

当你成功制作出一个异型焊盘(表面无阻焊),文档中有说明要在这个“异型区域”中再放置一个焊盘(异型焊盘的网络属性)。

这样在导入网络后,这个异型焊盘才会自动加有网络,接着就是解决绿帽子的问题了:

design/netlist/configure physical nets... (物理铜匹配)这个命令可以解决这里的网络属性问题。

开关电源的共模线圈时,底下有一个四个尖端放电端

正好要了解下放电间隙(距离的大小)参考的理论基础是?总不是也是照猫画虎画的?

楼主:
放电间隙0.3mm。主管说的间隙:0.3MM。尖端尽可能的尖。
我用的是AD8

网友:
刚找到了一篇文章,若按这个数据看,当前应是  1.6KV  左右
方便的话您和您的主管沟通下,看我看的这篇文章他有何感想?或建议?

网友(点评):
学习了,值得参考。谢谢!

网友:
在画封装时,那些线是没有属性的,导到PCB板中系统自动认定线和焊盘非法联接了.一般都是用多个焊盘组合成一个特殊型的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