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LEGRO 无法手动布局

楼主(2011-09-04):
  初学allegro,遇到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就是导入网表,手动布局时在PLACEMENT LIST 可以看到我原理图中的元件,但元件前面没有方形选择框,导致无法布局。但QUICKPLACE时完全可以布局。 这很纠结,遂请各位达人帮个小忙,先谢了。

楼主:
达人呢,真是叫天天不应?

网友:
还会有很多个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等着你呢.查一下是不是你windows显示设置不在100%造成? 我没记错的话16.3版本是会这样的.打最新补丁好像就OK了或者把windows显示改回100%. (16.5版本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
  你是想按照线路图的页面来,来导入?  你也可以全局导入,然后设置GROUP  。稍微麻烦一点点而已。

楼主:
三楼果然高人也,佩服得紧。果然是这个问题。但问题又来了,现在我画PCB,打开BRD文件时,鼠标移动至FIND控件时立马提示This program has encountered program,然后点击确定,程序直接关闭。重新安装问题重现,百折不挠啊,这问题怎么这么纠缠人呢。莫非破解软件加WIN7,这么合不来?害我这个池中鱼?

楼主:
谢谢提醒,还是乖乖去打补丁,见证伟大的时刻。

楼主:
见证CADENCE的伟大

楼主:
打了补丁,问题依旧,顽疾?

网友:
用16.5版本吧,这个更适合windows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