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xDesigner-PADS Layout流程问题

楼主(2011-09-04):
关于在DxDesigner-pads Layout流程中,如何创建DxDesigner中的元器件及与PADS Layout中封装的关联问题,还请斑竹和大虾赐不吝赐教。在此致谢!

网友A:
1.Dxdesigner的库是一个空工程,你把原理图符号全部放在sym文件夹下即可;
2.Layout的库就不用说了,坛上讨论的太多了;
3.原理图画完后,做规则检查无误后,生成器件位号和网表;
4.Layout使用导入网表或者用交叉连接将dxd前向标注导入layout

Dxd中器件可以设置很多属性参数,其中PKG_TYPE指明PCB封装

先看看help文件,里面对流程有详细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1.Dxdesigner的库是一个空工程,你把原理图符号全部放在sym文件夹下即可;
2.Layout的库就不用说了,坛上讨 ...

谢谢!关于DxDesigner-PADS Layout流程的核心是如何创建DxDesign所用的元件封装?能否像在PADS Logic中创建原理图所用的元件封装?或者如OrCAD+PADS Layout流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于DxDesigner-PADS Layout流程的核心是如何创建DxDesign所用的元件封装?能否像在PADS Logic中 ...

Dx的符号可以用其内置的Symbol Editor制作,你可以先看看help文档等了解一下基本使用。
    不推荐个人使用Dx做原理图,所有的东东都得自己做,关键是极易出错!

网友B:
    如果不是公司强制要求,还是别用DX来绘制原理图.
orcad,logic都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我今天在转换时出现了以下问题,请哪位大侠帮忙解决,谢谢,在线等!!
DXDESIGN中有两种灯,在LAYOUT中对应的封装有两种,在LIBRARY里对应的DECALS分别是BEF8和BEF12,PARTS是相同的名字LEDDIOD,在转换的时候应该是指向两种封装,但却指定的是一种封装,还有电容也指错了封装!请教各位!在线等待。。。

网友:
    一个sym只对应一个封装就行了...
    或者在转换的时候,将这一项勾上:compare PCB Decal assignment

网友:
    哦,我试试,谢谢!!

网友:
    我用的是9.2版本的,在compare options里只有compare part decals这一项,没找到compare PCB Decal assignment这一项啊,不好意思,新手,都勾选了,还是解决不了啊!

网友(2013-03-21):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公司强制要求,还是别用DX来绘制原理图.
    orcad,logic都是不错的选择.

DxDesigner来绘制原理图.有什么后果?

网友(点评):
没有后果。DX的库整理相对复杂,严谨一点。说白了,就是不好用。

网友(点评):
orcad显然更好用

网友:
    我觉得dx还是挺好的,虽然学起来比较难点,但是一旦融会贯通它的功能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在中央库的管理和仿真方面非常实用强大

网友(2013-10-15):
    2005版本的symbol建立说明,能否请高手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