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6.3显示问题

楼主(2011-09-05):
图中的走线或者铜皮,为什么当我在add connect 命令下,点击走线或者铜皮时,原来的走线或者铜皮就会消失。
这个应该来怎么设置为不消失?

网友:
没遇到过,帮不了你,帮你顶下

网友:
是不是high light 的颜色是黑色啊!!!

网友:
走线状态下,把控制面板option里的replace etch前面的勾去掉(不勾选就可以了)

网友A:
查下tempoary highlight 颜色设置。

楼主:
新手 cadence16.3规则设置

引用 网友A:
查下tempoary highlight 颜色设置。

恩,对,确实是一个比较幼稚的问题,呵呵这个板子的主人竟然高亮为黑色了。
还有大家知道cadence16.3在哪里设置规则吗?与15版本怎么感觉差别这么大。
还有怎么添加器件属性的“静电标识”?不通过subdrawing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