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在PADS中高亮所有同Value值的元件(为了焊接时找到同一工位的所有元件)

楼主(2011-09-05):
我目前只会用通配符(比如用ss c* 来高亮带有C索引的所有电容),但不会在pads中高亮所有同一Value值的元件,比如我想把0.1uF的电容在PCB板上都找出来。这时候如果能在PCB里把这一位号的所有元件高亮,那时多么好啊。

网友:
    edit-----find
    按如下框中选择

网友:
    楼上正解,问题解决了。路过留声

网友A:
    既然二楼解决了楼主这个问题,我突然想到另一个问题,就是要选择电容值为0.1uF,封装为C0402的电容。也就是在楼主的基础上又加一个条件,封装为C0402,因为有C0603的也是0.1uF的,我不想选中它。有没有办法做呢?

楼主:
    向楼上解答了问题的各位一一表示感谢。同时对楼上将问题深入化表示赞同,并诚恳等待楼上问题的解决方法。如有人以VBA写出此类问题的自动化便捷方式,则更幸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二楼解决了楼主这个问题,我突然想到另一个问题,就是要选择电容值为0.1uF,封装为C0402的电容。也就是在 ...

1)按照二楼的方法选中所有0.1uF的电容,其中,Action选Highlight(重要);
    2)接着Find by选Part Type,Action选Unhighlight,Part Types选C0603,Ref. Designators选中所有;Apply。

网友A:
    请问楼上的,你试过有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上的,你试过有用吗?

    试过,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试过,可以。

    你这样选择出来的是所有的0.1uF的电容+所有的C0603的电容吧?
    而不是我所说的是C0603,0.1uF的电容吧?我要的是两个条件都同时满足.

网友:
    又学了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选择出来的是所有的0.1uF的电容+所有的C0603的电容吧?
    而不是我所说的是C0603,0.1uF的电容吧?我要 ...

注意 highlight和unhighligth这两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选择出来的是所有的0.1uF的电容+所有的C0603的电容吧?
    而不是我所说的是C0603,0.1uF的电容吧?我要 ...

    貌似,的确你的见解是对的。如果从一堆器件中选中0805封装、0.1uF的贴片电容,那么“0805”与“0.1uF”这两个索引条件应该是相与的关系,但在PADS现有提供的菜单、或命令、或工具中是无法进行这种逻辑运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的确你的见解是对的。如果从一堆器件中选中0805封装、0.1uF的贴片电容,那么“0805”与“0.1uF”这 ...

是吧,我说呢,我没试,就是觉得没那功能.

楼主:
只有用script来解决了。。

网友:
同时选择C0402和0.1UF值的,好像不行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选择出来的是所有的0.1uF的电容+所有的C0603的电容吧?
而不是我所说的是C0603,0.1uF的电容吧?我要 ...

6楼的方法明显是可行的,可以同时选择C0402和0.1UF,要注意 highlight和unhighligth这两个选项,以及最后那句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6楼的方法明显是可行的,可以同时选择C0402和0.1UF,要注意 highlight和unhighligth这两个选项,以及最 ...

确实可行。

网友(2019-06-12):
自带的没有那么方便的。有一个工具可以实现你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