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9无法导出DXF文件

楼主(2011-09-05):
PCB画完之后导出DXF文件出现错误(如附件),不知是何原因,在此请教,希望有回复,谢谢!

网友:
先把中文路径干掉试试。

楼主:
去掉中文路径还是有问题。不过我找到了一个笨方法:先按上述方法导出DXF文件,在出现得警告界面一直点击“确定”直到警告不出现为止,此时会生成一个DXF文件(该文件无法导入AUTOCAD中),打开CAM350将该DXF文件导入,单位选为毫米,将不必要的显示层关掉后在EXPORT导出即可。这样生成的DXF文件就可正常导入AUTOCAD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