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怎么样批量更改网络名?

楼主(2011-09-05):
orcad中有两个模块是一模一样的,比如net0_0,net1_0,net2_0.....想要批量一次性更改为net0_1,net1_1,net2_1....
Global Replace 好像不能用通配符啊,请问大侠都是怎么样弄的啊

网友:
有沒有局部圖片可以貼上來看看, 怕弄錯你的意思 ,結果是答非所問。

楼主:
图上是一个模块,看得出所有网络名后面都有_0,另外想加一个同样模块后面想取名为_1,这么多网络net怎么批量修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上是一个模块,看得出所有网络名后面都有_0,另外想加一个同样模块后面想取名为_1,这么多网络net怎么批量 ...

传说有个方法:TOOL--EXPORT PROPERTY 修改网络 --TOOL--INPORT PROPERTY
我试过 不过没有成功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祝你好运 解决了 记得公布啊

网友:
先點選網絡名字按滑鼠右鍵,進入修改屬性(圖 1.jpg)。找出 Alias 頁面,開始批量修改(圖 2.jpg)。 我用的是 ORCAD 16.3 。

网友(2012-05-10):
    可问题是,进入aliase属性里,怎么批量修改呢?
就比如楼主的提问:原本net0_0,net1_0,net2_0
.....想要批量一次性更改为net0_1,net1_1,net2_1....
还是不得其解…………

网友:
    按5楼提供的方法把网络名复制到EXCEL,然后在EXCEL里用替换功能,替换好了之后在复制回列表里。orcad这点确实做的不如AD,AD这种修改快得很

网友:
    把这些wire连同net alias都选中,按住ctrl,鼠标拖一下即可,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