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load 了一个命名怎么回复

楼主(2011-09-05):
  大家好,我是刚接触到pads,我用的2007版本,我在TOOL--Basic Scripts--Basic Scripts中点中了17项,不小心按了下unload,这样17项就没有了,请问大家怎么恢复,谢谢!

网友:
你重新LOAD一下就可以了。找到.bas文件,layout在 安装盘-pads projects-samples-scripts-layout里面,logic在安装盘-pads projects-samples-scripts-logic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