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ADS2007封装库转移的问题

楼主(2011-09-05):
假如pads2007 Layout中有两个封装库A和B,想要将B中的封装全部转移至A中(A和B中没有重名),转移后B中的封装可以保留也可以不留。请问有哪些比较快捷的方法?

网友A:
没有必要这样做把,二个库文件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B:
    在lib manager 中,将A  explort  ,  再选B   impo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必要这样做把,二个库文件有什么问题吗?

    没什么问题,只是将库作一下整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lib manager 中,将A  explort  ,  再选B   import.

    这是一个比较快的方法!谢谢。

    不过应是将B(选中所有的或需要的封装)Export后,再Import到A中即可。

网友:
    我也学到了!O(∩_∩)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