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仿真眼图的疑问

楼主(2011-09-05):
在下面两图中,小弟有个疑问:
在下面数字表格中,各个参数的值怎样才算合理,它们遵从的协议是什么?

网友A:
表里就是一些个仿真的结果值,合理不合理看你仿真目的是什么要求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里就是一些个仿真的结果值,合理不合理看你仿真目的是什么要求是什么。

那···有没有大众标准呢?

网友B:
TJ一般不大于0.5UI,但从Eye上看出的是主要是RJ和PJ的积累。看这个一般套眼图模板,或看看协议规范对jitter的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TJ一般不大于0.5UI,但从Eye上看出的是主要是RJ和PJ的积累。看这个一般套眼图模板,或看看协议规范对jitter ...

求协议
听过模板这说法,目前还不会···

网友(2022-09-17):
楼主有没有教程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