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PCB等长,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楼主(2011-09-05):
大家好!刚学pads不久,想问问,走PCB等长,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一组8条线长度一样,建议用Route 走线!

网友:
用Router设置等长线组,一般数据线,地址线,时钟控制线等等。等长走线长度不要过长,时钟控制线尽量走短。速率不高的话数据线不用严格等长,误差可以为1到2cm。

网友:
一般来说,要等长,就会涉及到绕蛇形线,绕蛇形线时,要注意线间距不能太近,一般至少2W以上,并注意耦合长度不能太长,尽量短.

网友:
1,注意误差
2,注意同一组信号要满足3w
3,不同组的信号间距要>=30mil
4,注意时钟线与其他信号线的间距要要>=30mil
5,要有完整的参考平面
6,蛇形线要注意以下参数:

楼主:
多谢各位的详细解答,特别是版主。受教了。

网友:
    版主的
    2,注意同一组信号要满足3w
3,不同组的信号间距要>=30mil
    4,注意时钟线与其他信号线的间距要要>=30mil

非常的理想化,一般情况是很难做到的,包括DDR3,SODIMM DDR3的内存条,很难.所以设计时要看情况,活学活用.

楼主:
    多谢caiyongsheng 提出的观点,这就是经验看样子我们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多谢各位大虾。
可是各位大虾我的PADS2005中“BUS Route”显示是灰色,不能用。是怎么回事,;另外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网友:
    学习学习  讨教讨教

网友:
    九楼说的有道理,有限与空间,经常满足不了以下条件,所以要活学活用,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注意同一组信号要满足3w
    不同组的信号间距要>=30mil
注意时钟线与其他信号线的间距要要>=30mil

楼主(2011-10-07):
    听了各位大虾的讲解,自己去了解了一下。感觉挺难的。希望斑竹的那个“高速PCB实例讲解”的视频快点出来,还有就是希望把PCB文件的版本降低点到2005,大家就都可以直接用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