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当shape中有hole时怎样Expand?

楼主(2011-09-05):
RT,当用函数axlPolyExpand扩张铜皮时里面没hole还好,里面有hole的时候就报错,请问各位在15.x下面有什么解决方法吗?就像自带的z-copy那样?

网友:
axlPolyFromDB函数取BOUNDARY层试下.

楼主:
用axlPolyFromDB(car(lshape) ?layer "BOUNDARY/TOP")结果还是一样,在16.x下面axlPolyFromDB有个holes参数可以忽略掉hole,但15.x不支持。版主那个Resize Shape是调用自带的z-copy命令实现的吗?这个是支持hole的

网友:
不是调用的,代码如下
shape_poly = axlPolyFromDB(shape ?layer shape->layer)
newshape_poly = axlPolyExpand( shape_poly offset 'NONE)

楼主:
谢谢斑竹,发现问题所在了,原因不在这里,而是创建新铜皮的时候如果fill为nil就报错,为t时就正常了。

网友(点评):
是静态和动态的问题吧

楼主:
不是,确实是填充的问题,axlDBCreateShape(poly_temp nil "DRAWING FORMAT/TEMP"),当Shape有hole时有问题,axlDBCreateShape(poly_temp t "DRAWING FORMAT/TEMP"),这样即使有hole也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