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005SP3的dxdesigner中如何自动标号啊?

楼主(2011-09-05):
    如题,这个周末学习了两天mentor,在原理图工具里面没找到自动标号的命令,因为买了周润景的MENTOR书籍,要对照的学,所以安装的2005sp3,但是书上竟然也没有介绍啊。哪位知道怎么用,多谢。

网友A:
    点package图标。在编译图标旁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package图标。在编译图标旁边

    谢谢,回去用用。那如何复位标号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去用用。那如何复位标号呢?

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就是恢复到?的状态。

网友:
    不可以。标号前自己保存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