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的完整pcb库

楼主(2011-09-05):
一个器件的pcb库应该包含哪些文件才可以在调网表的时候,生成器件呢?
我听说需要.dra  .txt  .psm  .pad .fsm五个文件。
是不是这5个文件,一个都不可以少啊?

楼主:
没人回答啊。我的意图是:从其他板子导出封装,然后选择自己需要的器件的库文件,从而省去建pcb库的那步操作。
但是据说只有一个.dra文件是不行的,请大家指导需要哪几个文件?

网友A:
普通封装需要pad、dra、psm文件,如果封装中用到异型焊盘,也就是用shape建立的,那还需要shape相关的文件。
从别人的板子导出封装,还是自己手动建一下pad重新替换一下,要不然默认好像是按照pad1、pad2这样命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封装需要pad、dra、psm文件,如果封装中用到异型焊盘,也就是用shape建立的,那还需要shape相关的文件。 ...

那是不是有flash的,还需要flash相关文件?

网友:
缺啥补啥吧。
不过flash是负片才用的吧,如果不用负片又不想做flash也可以偷懒不做

网友B:
flash和txt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ash和txt不一定

终于有人说txt不一定了?是不是没有txt也可以呢?

网友(点评):
这要看你用哪种方式调网表了。用other的是需要.txt文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