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5.7中如何将两个没有网络的覆铜用过孔连接

楼主(2011-09-05):
我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转接板,fpc线转插装的转接板,没有地网络,转接板的正负两面均可以正常覆铜,为dummy网络,但是不知道如何把正负两面用过孔连接?
如果有地网络,这个很好办,关键是没有网络。
请高手指教。

网友:
强制打孔就可以了呀,不用管DRC就是了。
如果要漂亮那就手动把两块铜搞成同网络。

楼主:
试过强制打孔,但是另一面无法与铜箔连接,一面是可以的,都是dummy net,我试过给覆铜命名为GND,但是由于netlist中没有这个网络,allegro会强制使用dummy net,也就是无法重命名。

楼主:
而且没有网络,死铜也删不掉

网友A:
不要用动态铜啊,实在不行就把那铜箔赋网络,Logic-->Net Log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动态铜啊,实在不行就把那铜箔赋网络,Logic-->Net Logic

谢谢楼上,我尝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用动态铜啊,实在不行就把那铜箔赋网络,Logic-->Net Logic

十分感谢您的帮助,已经新建了一个GND网络,然后用via连接了top and bottom的铜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