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输出端的 大电容如何选择

楼主(2011-09-05):
看到很多电源输出端都有大的铝电解电容,不知道这个电容的大小如何选择,有的是1000uF的,有的是470uF的,有的几个并联的,是不是和电压电流有关系,如果输入口是5V/3A大概需要多大的电容呢?请高手指教

网友:
電容器不是大就好,要選的剛剛好才不會浪費,(金錢、空間、啟動電流過大、...)
如果是 DC-DC 芯片的輸出端,通常會有公式教你算。(舉個簡單例子,可以參考 MC34063A 芯片)
如果是 LDO  芯片的輸出端,只有經驗值,約小於 100UF 到 1UF 之間。
如果是一般的變壓器加上全波or橋式整流的輸出端,就會有很大電容器。此時的電容器會跟你的紋波有關係。要取得很小的紋波,通常會是470UF以上。因為你要濾掉的的頻率只有100Hz。

网友:
我也有这个疑问

网友:
1.纹波电流的大小;2.纹波电压的大小;3.寿命.

网友(点评):
寿命的大小貌似与容值的关系不大哈!!!

网友A(2011-10-23):
这个是算出来的,不是瞎搞的。去看看 于博士 的论坛

网友(2012-08-14):
取决于输出电流,还有纹波要求,打个比方,你的输出是5V  3A,纹波5% 就是0.25V
对于铝电解电容  ESR*C=60X10(-6)  你要计算对于3A电流 在多少的ESR上压降是0.25V   然后估算需要多大的电容可以达到这个ESR值  大约700uF   这个值显然太大了,所以一般对于这种低电压的我们都选取钽电容 ESR非常低,同等条件下,可以用100UF左右甚至更低容值的来替代铝电解电容。

网友:
    这个得计算纹波电流和维持时间

网友:
    100mA以下的用22~47uF;
    100~500mA用100uF;
500~1000mA用100~470uF;
1~3A用220~1000uF;
个人见地

网友B(2013-12-30):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算出来的,不是瞎搞的。去看看 于博士 的论坛

于博士的论坛地址是那个?发个链接过来呢·~~~~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于博士的论坛地址是那个?发个链接过来呢·~~~~万分感谢!!

    www.sig007.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