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esigner (EE2007.7)中的reference designator被自动赋值了,为什么?谢谢

楼主(2011-09-05):
电路图中,我设置第一页的电阻为R101, R102, R103; 第二页的为R201,R202...
可是,当我package的时候,所有的电阻全被自动赋值,从R1开始.

即使我手动删除ref designator的instance value项,再次package的时候,又被修改.

请问如何取消掉对ref designator自动赋值这个功能?

谢谢

网友:
你是不是选择了repackage all了?

楼主:
是啊.
难道这个会自动修改?

楼主:
rx_78gp02a,
谢谢,的确如此,如果使用package symbols就不会了.

网友:
解决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