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问题请教

楼主(2011-09-05):
本来是一个椭圆形的通孔,铺铜后连孔也被覆盖了,会是哪里问题

网友A:
view->nets,将GND网络的color设为黑色(取消)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ew->nets,将GND网络的color设为黑色(取消)

    这么做还可以随意设置GND的颜色,哈哈!又学了一招

楼主:
    原来是正常的,我一看没孔,再在GERBER的预览里一看也没孔,还以为出问题了呢
    谢谢啦

网友(2011-11-11):
    放大放小也能看见焊盘啊,不会无故消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