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 2004 PCB板上如何放置汉字

楼主(2011-09-05):
我在网上找了好长时间,没找到DXP 2004  PCB板上如何放置汉字?有知道的请教我一下。谢谢!

网友A:
字体选择TRUE TYP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体选择TRUE TYPE

你好!怎么我这里的字体找不到True Type这一项的?DXP2004,如下图,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都用上DXP了,还不赶快用AD6.9  或 AD9.4

映像中 DXP 和 AD 的操作是更接近的...

安装使用后就可直接放置汉字了

网友:
    这个我也想知道

网友:
    TRUE TYPE是AD9,或AD10有,DXP2004可能真没有。(我就用了2个月DXP2004,立马升级到AD9,现在试用AD10)并存AD9

网友:
    AD9有,加汉字挺好用的

网友(2011-10-30):
    AD9可以直接在工具栏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