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俺新手,请教pad封装的问题

楼主(2011-09-06):
现在要用allegro lay一个12层板,双DSP+双FPGA,fpga的demo板是14层,dspdemo板是12层

现在打算用和dsp demo板一样的叠层结构,有两个问题一直没弄明白,因此请教各位大大:

1),多层板的pad设计,比如通孔,是不是在设计pad的时候除了soldermask,pastemask外,对应于12层的每层都要给出来了?

2),从14层的fpga demo板的pcb文件导出的ddriii颗粒封装用package designer打开看,用3d視图,发现扇出孔14层都有给出,这个可以直接用于12层的pcb咩?因为只有demo板的pcb文件,没有封装库,所以本想直接导出封装来用,省得很多器件要自己建封装

纠结几天了,查文档,网上找也没找到答案,还望各位大大不吝赐教,谢谢啦

网友:
做封装时,内层只要做一个默认的内层就可以了,而你导出的多层板封装会带有层信息,所以你看得到,其实可以说那不是人做出来的.

楼主:
谢谢LS

那是不是说如果做通孔pad的话只要给出begin layer和end layer,然后给出default internal再加上需要的soldermask和pastemask就够了咧?

那个从14层DEMO的PCB导出的封装我能不能直接用到12层的PCB里边去了?

网友:
soldermask和pastemask只在表层加,内层不加

应该可以直接导入

网友:
你从公板到处的零件封装,是带有公板层面的。自己建时,只需要设置default internal即代表所有内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