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器件如何设置焊盘灌铜时全连接

楼主(2011-09-06):
    pads2007,PCB 文件贴片焊盘用什么方法可以和地灌满铜,不能直连和交连,是全满的连接。多谢!!

网友:
    如下图设置:

网友:
    可以在Tools-Options-Thermals里将pad shape里选择需要满铺的焊盘形状然后选择flood over确认再进行铺铜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补充.

网友:
    可是我的怎么设置,PAD跟铺铜都不变 都是斜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