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ADS Logic转到LAYout中怎么检查电气性是否正确和匹配

楼主(2011-09-06):
pads Logic中怎么检查电气信号。通过什么方式像protel99中那样显示出来电路是否连接正确(电气连接线是否完好和元件PCB封装是否正确),笔者遇见画好原理图转入PCB时,不知怎么检错,而且自己画好的封装导入到PCB中找不到器件?

楼主:
各位高手指教,在acsii文档中的显示
*Part name not found U1
C9.2 C7.2 C6.2 U1.7 U1.9
*Part name not found U1
R21.2 Q6.C D16.K U1.5
*Part name not found U1
R21.1 R22.1 U1.8 U1.10
*Part name not found U1
Q2.C D8.K R9.2 U1.2
*Part name not found U1
Q3.C D10.K R12.2 U1.3
*Part name not found U1
Q4.C D12.K R15.2 U1.4
*Part name not found U1
R18.2 Q5.C D14.K U1.6
*Part name not found U1
Q1.C D6.K R2.2 U1.1
**INPUT WARNINGS FOUND**
在原理图是中bom中有U1器件(自作的10P排针),导入到Layout中就没有U1的影子?
求解!多谢

网友(点评):
你在PCB软件这里也是要将对应的库加载进来的.

网友A:
1,logic生成网表后,导入PCB时,会提示相关的错误.
2,找不到封装,是库路径没有指定好.FILE->LIBRA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1,logic生成网表后,导入PCB时,会提示相关的错误.
2,找不到封装,是库路径没有指定好.FILE->LIBRARY

1、会提示相关的错误,是怎么检查!
2、这个封装是我在制作Logic元件库的时候配对加载进去

网友A:
1,你在PCB界面,导入asc时,软件会自动弹出相关的信息
2,你在PCB软件这里也是要将对应的库加载进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在PCB界面,导入asc时,软件会自动弹出相关的信息
2,你在PCB软件这里也是要将对应的库加载进来的.

多谢版主 ,问题解决了,我加载的库没有没有在同一个路径下面